[求助] VCS后仿报错: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楼主(2020-12-30):
各位大佬有见过这种错误吗?VCS跑后仿时,报错。

楼主:
我看了下这个网表,发现有个cell的名字叫CTS_clock2_CT0_delay71,然后有个net的名字也叫CTS_clock2_CT0_delay71,这还真是诡异啊,net名和cell名居然重合了,难道要修改命名规则?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
工具突出网表有问题,理论后端工具突出网表需要语法过了才行。

楼主:
确实是因为cell的名字和net的名字重了导致的,使得VCS无法识别,我修改了命名规则后,icc吐出来的网表导入到VCS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1-08-05):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因为cell的名字和net的名字重了导致的,使得VCS无法识别,我修改了命名规则后,icc吐出来的网表导入 ...

楼主 想问怎么修改ICC吐网表的命名规则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2022-06-09):
原因是你前仿的信号和后仿的信号不一致,由于综合之后寄存器的信号会发生改变,找不到对应的信号就会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你需要打开网表,找到被修改后的信号,把原来的信号替换成修改后的信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