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放大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0-12-30):
设计的一个两级全差分放大器,跑小信号ac仿真的时候,看它幅度和相位曲线,为什么

幅度和相位响应

幅度和相位响应

原理图

原理图
相位曲线会先往下降到一个值,如图所示在66°左右,后在往上升(像进入一个谷底一样),是因为出现了一个零点吗?如果这点的值低于60°,会影响其稳定性吗?该如何提升这个谷底的值呢,改变第一级还是第二级放大器的哪些参数呢?

网友:
你这个是左半平面零点,相位回升有利于稳定性啊。

网友:
一般稳定性是看增益为0时候的相位裕度的 中间的可以相对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