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求在某点看到的阻抗,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楼主(2020-12-30):
如题
以及关于输入输出阻抗,什么书会有解释啊,感觉不太理解,学习模集的时候,对于这些概念,理解的一直都是比较模糊

网友A:
计算方法是 给一个vt的电压,看经过这个vt电压源的电流,这样可以算出该点的输出阻抗。
阻抗就是电压除以电流。一般的输入输出阻抗就是对地的,因此加一个对地的电压源,然后计算流过的电流即可计算出阻抗。很多书上或者讲义都有说明

网友:
本科模电书

网友(2021-04-05):
引用 网友A:
计算方法是 给一个vt的电压,看经过这个vt电压源的电流,这样可以算出该点的输出阻抗。
阻抗就是电压除以 ...

正解。补充一点,很多时候用到“看进去”这样的字眼都是指交流小信号情况下的阻抗,这一阻抗必须指明偏置条件才有意义。

网友B:
Blackman阻抗定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ackman阻抗定理很好用

请问哪里有这个定理的详细解释啊

网友(2021-06-17):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这个定理的详细解释啊

慕课里,找东南的电子线路基础课,会有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