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数字标准单元库做virtuoso仿真,这个warning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30):
我想在cadence virtuoso中对HG11ULL-6T-SC标准单元库中的触发器进行一些仿真,可是触发器的symbol并没有引出GND和VDD端口,而是会在ADE中产生如下的警告,请问我该如何设置VDD和GND的激励呢?

spectre.out中的warning

spectre.out中的warning

网友A:
如果是原理图仿真,自己新建一个cell生成symbol;如果是verilog,用NC-verilog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原理图仿真,自己新建一个cell生成symbol;如果是verilog,用NC-verilog仿真 ...

好的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