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请问 pss+pnoise可以仿真锁相环的jitter吗?

楼主(2020-12-30):
请问 pss+pnoise可以仿真锁相环的jitter吗?

楼主:
嗯……又想了一下,我的问题应该是:已经通过Matlab拟合得到了PLL的相噪,怎么积分转换为rms jitter? 还是说得等到流片测试之后才会知道jitter多大?

网友(2021-06-05):
你好,我也有相关问题困扰,你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2022-01-03):
我也是这个困扰

网友A:
请问 pss+pnoise可以仿真锁相环的jitter吗?
答案是可以,但是算出來是rms jitter
還要依據你的bit error rate來推算jitter
但這只是flick noise與randon noise
尚有 power noise ,mismatch noise等等
再來,bandwidth實際可能也與你的估算有落差
pll jitter還是以實際的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pss+pnoise可以仿真锁相环的jitter吗?
答案是可以,但是算出來是rms jitter
還要依據你的bit error r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