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di Coverage license requirement

楼主(2020-12-31):
when unning verdi2016.3 in  coverage mode it prompts for Verdi Coverage license the atual messege is
(snpslmd) UNSUPPORTED: "VerdiCoverage" (PORT_AT_HOST_PLUS) administrator@adminvm [adminvmadministrator17790796_1]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Coverage license. Use vdCov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ease share synopsys2016 full license.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A(2021-02-24):
add feature of :
VerdiCover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 feature of :
VerdiCoverage

Thanks for your kind replay. sir can you please till me how to addthat feature.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anks for your kind replay. sir can you please till me how to addthat feature.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在.src中添加一个参数VerdiCover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在.src中添加一个参数VerdiCoverage。

thanks thanks a lot my issue is resolved. thanks for your help. i added "VardiCoverage" as shown in the picture
for license generation use these files
http://bbs.eetop.cn/thread-888643-1-1.html
Thanks for your help. please guide me a bit more for laker, leda and icc2 installation and accomodating in the current license.

网友(2022-06-06):
引用 网友B: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在.src中添加一个参数VerdiCoverage。

老哥神了!
用你的方法成功解决!

网友C(2023-01-04):
引用 网友B: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在.src中添加一个参数VerdiCoverage。

老哥,你好。我在.src中加入,将重新生成的.data文件放在license目录下,还是报同样的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B: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在.src中添加一个参数VerdiCoverage。

牛人呀!搞定了!多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好。我在.src中加入,将重新生成的.data文件放在license目录下,还是报同样的错,是什么原因呢? ...

你好,请问解决了嘛, 我也是重新生成,拷贝过去,还是报错,我看到dat文件里面已经有这个VerdiCoverage变量还是报错

网友(2023-04-07):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解决了嘛, 我也是重新生成,拷贝过去,还是报错,我看到dat文件里面已经有这个VerdiCoverage ...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解决了嘛, 我也是重新生成,拷贝过去,还是报错,我看到dat文件里面已经有这个VerdiCoverage ...

没有解决掉 一直还是报错 后面准备使用DVE看了 或者 Questa看覆盖率报告

网友(2023-05-17):
还是没解决

网友: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期待新品的到来

网友(2023-07-18):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4-12-12):
如果.src文件内容是以PACKAGE开头的,参考4楼方法就行。如果.src文件内容是以INCREMENT开头的,添加INCREMENT feature后,也是失败的,具体原因不知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B:
在生成license的时候,在.src中添加一个参数VerdiCoverage。

成功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