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 place问题

楼主(2020-12-31):
现在一个项目,铝层较少,但给数字的面积较大,现在我执行placeDesign后,数字只place在一个较小的区域了(如下图),而place在这个小区域呢,route又布不通。

请教各位大大,有没有办法让数字单元能place的稀松一些,尽量布置到所有的数字区域?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调用了这几个命令后好了很多
setPlacemode -uniformDensity true
setPlacemode -maxDensity
setPlaceMode -congeffort high

网友B:
一般我用3个方法:
1. 这个区域打placement blockage改成partial ,百分比嘛你设设看,默认是50. 想松散些我看你设30试试。
2. 给cell 设padding。specifyCellPad * 4  .
3. 给你这块module 设padding. setPlaceMode -modulePadding * 1.4  。 默认是1.0 . 1.2/1.3/1.4 你自己试试看

网友:
先找原因?比如横纵反过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调用了这几个命令后好了很多
setPlacemode -uniformDensity true
setPlacemode -maxDen ...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max_density 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解决了吗?是几层铝线?

网友(2022-03-03):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用3个方法:
1. 这个区域打placement blockage改成partial ,百分比嘛你设设看,默认是50. 想松散些 ...

打placement blockage的方式,是设置好百分比,选中一个区域再做ecoPlace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用3个方法:
1. 这个区域打placement blockage改成partial ,百分比嘛你设设看,默认是50. 想松散些 ...

想请教下前辈,如果在place后,我看到core区域有些地方的cell density比较高,在FP不变的情况下,我就在那个位置打partical,工具就会做的很松?

网友D(2022-09-13):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前辈,如果在place后,我看到core区域有些地方的cell density比较高,在FP不变的情况下,我就在 ...

请问place之后怎么看density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place之后怎么看density呀?

可以用checkPlace命令看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place之后怎么看density呀?

看你工具版本,看全局的,老的有queryDensity什么的,新的拿掉了,用checkPlace . 看局部一个范围的,可以用queryDensityInBox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工具版本,看全局的,老的有queryDensity什么的,新的拿掉了,用checkPlace . 看局部一个范围的,可 ...

谢谢前辈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调用了这几个命令后好了很多
setPlacemode -uniformDensity true
setPlacemode -maxDen ...

前2个指令都报error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