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转pr

楼主(2020-12-31):
请教各位,三年模拟版图经验转pr问题大吗

网友:
问题不大,没什么可担心的

网友A:
可以转,但是PR前途也不好,建议直接转数字验证

网友:
5年再转也可以。

网友:
我是做模拟板图的,也想自学pr,有什么好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但是PR前途也不好,建议直接转数字验证

怎么说?pr技术含量低?还是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pr技术含量低?还是饱和了

两者都有,技术含量比较低,然后资历比较浅的比较饱和,门槛比较低,唯一的好处是硕士应届生很多看不上后端,本科应届和非科班硕士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