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config_db怎么传递带参数的interface

楼主(2020-12-31):
interface intf #(N=8);      logic [N- 1:0]  data;
logic [N-1 :0] addr;
endinterface
可以使用下边方法
// in top module
uvm_config_db#(virtual intf#(N))::set(null, "*", "intf", intf_inst);
// in driver class
class driver;
virtual intf#(N) v_intf;...
if (!uvm_config_db #(virtual intf#(N)))::get(this, "", "intf", v_intf))
// get config

但是如果import t::*;
interface intf ;
logic [N-1 : 0] data;
logic [N-1 : 0] addr;
endinterface
然后N在一个独立的package中定义
package  t
parameter N=8
endpackage

这种情况   uvm_config_db  怎么传递呢

网友:
下面这种情况,并不是参数化的interface吧,如果N是通过import吃进来的,那最好写成t::N,这样可以避免不同package里面有多个N定义的情况。这个时候interface就是非参数化的了,直接uvm_config_db#(virtual intf)::set(null, "*", "intf", intf_ins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