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自己在做adc的仿真,分享一下仿真adc静态参数和动态参数的matlab代码

楼主(2020-12-31):
代码是网上找的资料,然后又改的,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输入的文件都是numpt行,N列的数字输出数据。
静态参数

%Code density/histofgram test to calculate INL and DNL require a large number of samples.
%Step 1: Apply a close to full-scale sine wave (but not clipping) and find the mid-code for the applied signal.
%Step 2: Apply the same sine wave input, but slightly larger amplitude to clip the ADC slightly.
%Run the following program, enter the number of samples, resolution and mid-code from Step 1and continue.
%Copyright Au/Hofner,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120 San Gabriel Drive, Sunnyvale, CA94086
%This program is believed to be accurate and reliable. This program may get altered without prior notification.

%用于计算INL和DNL的%代码密度/直方图测试需要大量样本。
%步骤1:施加接近满量程的正弦波(但不削波),并找到所施加信号的中间码。
%步骤2:施加相同的正弦波输入,但幅度稍大些,以对ADC进行稍稍削波。
%运行以下程序,输入步骤1中的样本数量,分辨率和中间代码,然后继续。版权所有Au / Hofner,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120 San Gabriel Drive,Sunnyvale,CA94086
%该程序被认为是准确和可靠的。 该程序可能会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filename=csvread('adc_data.csv');
adc_data=round(filename);

numpt=32768;
numbit=12;
mid_code=2048;
d11=1;d10=2;d9=3;d8=4;d7=5;d6=6;d5=7;d4=8;d3=9;d2=10;d1=11;d0=12;

for i=1:numpt
    dout(i)=adc_data(i,d11)*2048+adc_data(i,d10)*1024+adc_data(i,d9)*512 ...
    +adc_data(i,d8)*256+adc_data(i,d7)*128+adc_data(i,d6)*64 ...
    +adc_data(i,d5)*32+adc_data(i,d4)*16+adc_data(i,d3)*8 ...
    +adc_data(i,d2)*4+adc_data(i,d1)*2+adc_data(i,d0)*1;%通过转换器出来的结果,恢复原来的波形
    doute(i)=dout(i)-0.5;%将正弦波的共模电平偏置为0
    %doute(i)=dout(i)-mean(dout(i));
end

[a,b]=size(dout);
if(a>b)
    dout=dout(:,1)';
else
    dout=dout(1,:);
end

mid_file=[dout ; dout];
mid_file=double(mid_file);

v1=mid_file';
code=v1(:,2);
code_count=zeros(1,2^numbit);

for i=1:2^numbit
    count=0;%附值
    for j=1:numpt
        if code(j)==i-1
            count=count+1;
        else count=count;
        end
    end
    code_count(i)=count;
end

if code_count(1) == 0 | code_count(2^numbit) == 0 | ...
  (code_count(1) < code_count(2)) | (code_count(2^numbit-1) > code_count(2^numbit))
   disp('ADC not clipping ... Increase sinewave amplitude!');
  % break;
end

A=max(mid_code,2^numbit-1-mid_code)+0.1;
vin=(0:2^numbit-1)-mid_code;
sin2ramp=1./(pi*sqrt(A^2*ones(size(vin))-vin.*vin));

while sum(code_count(2:2^numbit-1)) < numpt*sum(sin2ramp(2:2^numbit-1))
  A=A+0.1;
  sin2ramp=1./(pi*sqrt(A^2*ones(size(vin))-vin.*vin));
end

disp('You Have Applied a Sine Wave of (dBFS): ');
Amplitude=A/(2^numbit/2)
figure;
plot([0:2^numbit-1],code_count,[0:2^numbit-1],sin2ramp*numpt);
title('CODE HISTOGRAM - SINE WAVE');
xlabel('DIGITAL OUTPUT CODE');
ylabel('COUNTS');
axis([0 2^numbit-1 0 max(code_count)]);
code_countn=code_count(2:2^numbit-1)./(numpt*sin2ramp(2:2^numbit-1));
figure;
plot([1:2^numbit-2],code_countn);
title('CODE HISTOGRAM - NORMALIZED')
xlabel('DIGITAL OUTPUT CODE');
ylabel('NORMALIZED COUNTS');

dnl=code_countn-1;
inl=zeros(size(dnl));
for j=1:size(inl')
   inl(j)=sum(dnl(1:j));
end

%End-Point fit INL
%[p,S]=polyfit([1,2^numbit-2],[inl(1),inl(2^numbit-2)],1);

%Best-straight-line fit INL
[p,S]=polyfit([1:2^numbit-2],inl,1);
inl=inl-p(1)*[1:2^numbit-2]-p(2);

disp('End Points Eliminated for DNL and INL Calculations');
figure;
plot([1:2^numbit-2],dnl);
grid on;
title('DIFFERENTIAL NONLINEARITY vs. DIGITAL OUTPUT CODE');
xlabel('DIGITAL OUTPUT CODE');
ylabel('DNL (LSB)');
figure;
plot([1:2^numbit-2],inl);
grid on;
title('INTEGRAL NONLINEARITY vs. DIGITAL OUTPUT CODE');
xlabel('DIGITAL OUTPUT CODE');
ylabel('INL(LSB)');

动态参数:(主函数)

d_in=csvread('adc_data.csv');%以字符形式打开文件
d11=1;d10=2;d9=3;d8=4;d7=5;d6=6;d5=7;d4=8;d3=9;d2=10;d1=11;d0=12;%标示样本矩阵的列
vref=1;
numpt=32768;
%adc_data=d_in;
adc_data=round(d_in);

for i=1:numpt
    dout(i)=adc_data(i,d11)/2+adc_data(i,d10)/4+adc_data(i,d9)/8 ...
    +adc_data(i,d8)/16+adc_data(i,d7)/32+adc_data(i,d6)/64 ...
    +adc_data(i,d5)/128+adc_data(i,d4)/254+adc_data(i,d3)/512 ...
    +adc_data(i,d2)/1024+adc_data(i,d1)/2048+adc_data(i,d0)/4096;%通过转换器出来的结果,恢复原来的波形
    doute(i)=dout(i)-0.5;%将正弦波的共模电平偏置为0
    %doute(i)=dout(i)-mean(dout(i));
end
[ENOB, SNDR, SFDR, SNR, THD] = prettyFFT(dout,10e7,9,0,0,0);
% function [ENOB, SNDR, SFDR, SNR, THD] = prettyFFT(wave,f_S,maxh,no_annotation,no_plot,baseline);

prettyfft函数

function [ENOB, SNDR, SFDR, SNR, THD] = prettyFFT(wave,f_S,maxh,no_annotation,no_plot,baseline);
% Programmed by: Skyler Weaver, Ph.D.
% Date: December 7, 2010
% Version: 1.0
%
% This function plots a very pretty FFT plot and annotates all of the
% relevant data. This is intended to be used by Nyquist guys and expects
% coherently sampled data. Maybe in the future I will modify it to
% automatically detect windowed data for Delta-Sigma or allow two input
% tones. As for now, it is just for single sine-wave test, coherent data.
%
% The full function is:
% [ENOB, SNDR, SFDR, SNR] = prettyFFT(wave,f_S,maxh,no_annotation,no_plot)
%   'wave' can be any length but should be coherently sampled
%       (required)
%   'f_S' is the SAMPLING rate (i.e. f_Nyquist * 2)
%       (optional, default = 1)
%   'maxh' is the highest harmonic plotted, 0 means all harmonics
%       (optional, default = 12) NOTE: lowering this value will affect SNR
%       since SNR is calculated as SNDR with harmonics removed. Setting
%       maxh to 1 will effectivly set SNR = SNDR. (1 means only the
%       fundamental is a 'harmonic')
%   'no_annotation' set to anything but 0 to turn off annotation
%       (optional, default = 0)
%   'no_plot' set to anything but 0 to not create a plot
%       (optional, default = 0)
%   'baseline' is the minimum value on the y-axis. When set to '0' the
%       y-axis is auto-scaled such that some of the noise floor is
%       displayed. It is useful to set this parameter when comparing two
%       FFT plots by keeping the scale the same.
%       (optional, default = 0)
%
% Here are some usage examples:
%
%    prettyFFT(some_data)
%
% In it's most default state, it will take some_data, grab the last
% 2^integer data points, FFT it, plot it in a pretty way, normalize the
% x-axis to Nyquist-rate, tag the first 12 harmonics (if above the noise
% floor), annotate SFDR and SNDR/SNR (if there is room on the plot), draw a
% red line where the effective noise floor is, and returns ENOB. Use this
% to just plot an FFT from command line and get some useful visual feedback.
%
%    [ENOB,SNDR,SFDR,SNR]=prettyFFT(some_data)
%
% does the same thing, but you now have your stats in variables too.
%
%    prettyFFT(some_data,100e6,15)
%
% does the same thing, but the x-axis is normalized to 100MHz sampling rate.
% The default of up to 12 harmonics is overridden to 15. (set to 0, it will
% tag anything significantly above the noise floor, even harmonic 1032 if
% it is high enough)
%
%    prettyFFT(some_data,100e6,15,1)
%
% same thing but annotation is turned off. For journals and stuff
%
%    prettyFFT(some_data,100e6,15,1,1)
%
% the extra '1' means it doesn't plot. This is in case you have a loop and
% you need to get SNR, but you don't want it to keep plotting.
%
% Feel free to edit, but keep my name at the top.
%
% Enjoy!
%   -Skyler

if(nargin <= 0)
        disp('prettyFFT: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 exactly?')
        wave = rand(1,100);
        f_S = 1;
        maxh = 1;
        no_annotation = 0;
        no_plot = 0;
        baseline = 0;
end
if(nargin == 1)
        f_S = 1;
        maxh = 12;
        no_annotation = 0;
        no_plot = 0;
        baseline = 0;
end
if(nargin == 2)
        maxh = 12;
        no_annotation = 0;
        no_plot = 0;
        baseline = 0;
end
if(nargin == 3)
        no_annotation = 0;
        no_plot = 0;
        baseline = 0;
end
if(nargin == 4)
        no_plot = 0;
        baseline = 0;
end
if(nargin == 5)
        baseline = 0;
end
if(nargin > 6)
        disp('prettyFFT: Too many arguments, man.')
end

text_y_offset = 4; %height above bar for harmonic # txt (def. = 4)
plev = 9; %dB above noise floor to be considered a harmonic (def. = 9)

[a,b]=size(wave);
if(a>b)
    wave=wave(:,1)';
else
    wave=wave(1,:);
end
fft_ord = floor(log(length(wave))./log(2));

wave = wave(end-2^fft_ord+1:end);
wave=wave-mean(wave); % remove DC offset
f2 = abs(fft(wave)); % fft
f2 = f2(2:floor(length(f2)/2)); % remove bin 1 (DC)

[bin bin] = max(f2);
f2a=[f2(1:(bin-1)) f2((bin+1):end)];
f2a=[f2(1:(bin-1)) mean(f2) f2((bin+1):end)];
step = (bin);
pts = 2*(length(f2)+1);

SNDR = mag2db((f2(bin).^2/(sum(f2.^2)-f2(bin).^2)))/2; % get SNDR (f_in / sum(the rest))
ENOB=(SNDR-1.76)/6.02; % ENOB from SNDR

scaledby = 1./max(f2);
dbf2=mag2db(f2.*scaledby);
dbf2a=[dbf2(1:(bin-1)) dbf2((bin+1):end)];
dbf2a=[dbf2(1:(bin-1)) mean(dbf2) dbf2((bin+1):end)];
[bins bins] =max(dbf2a);
SFDR = -dbf2a(bins);

noise_top = mean(dbf2a)+plev;
noise_floor=mean(dbf2a);
noise_bottom = mean(dbf2a)-plev;
%noise_bottom = min(dbf2a);

% GET HARMONICS
harm = bin;
t=1;
nyqpts=(pts/2-1);
all_harms = harm:step:(harm*nyqpts);
all_harms = mod(all_harms,pts);
all_harms = (pts-all_harms).*(all_harms>nyqpts) ...
            + all_harms.*(all_harms<=nyqpts);
all_harms = all_harms.*(all_harms>0 & all_harms<pts/2) ...
            + (all_harms<=0) ...
            + (all_harms>=pts/2).*nyqpts;
if (maxh==0 || maxh>length(all_harms))
    maxh=length(all_harms);
end
for k=1:maxh
    if(dbf2(all_harms(k)) > noise_top)
        harm(t) = all_harms(k);
        hnum(t) = k;
        t=t+1;
    end
end

% GET REAL SNR
numbins=2.^(fft_ord-1)-1;
non_harm=1:numbins;
non_harm([harm]) = [];
SNR = mag2db((f2(bin).^2/(sum(f2(non_harm).^2))))/2; % get SNR (f_in / sum(the rest))
%SNRpb = db(sqrt((f2(bin).^2/(sum(f2(non_harm).^2))))/numbins)-25 % get SNR (f_in / sum(the rest))
SNRpb = -SNR-3.*(fft_ord-1);
THD = mag2db((sum(f2.^2)-f2(bin).^2-sum(f2(non_harm).^2))/f2(bin).^2)/2;
if(~no_plot)
% MAKE FFT
hold off
f=f_S/nyqpts/2:f_S/nyqpts/2:f_S/2;

h=bar(f,dbf2);   %%%% bar plot choice
% h=plot(f,dbf2,'r*');  %%%% line plot choice

if(~baseline)
xx=max([min([SNRpb noise_bottom])-plev -250]);
else
    xx=baseline;
end

%set(get(h,"BaseLine"),"BaseValue",xx);
set(h,'BaseValue',xx);
set(h,'ShowBaseLine','off');
set(h,'BarWidth',0.1);
set(h,'LineStyle','none');
axis([f(1)/2 f(end)+f(1)/2 xx 0]);

if(~no_annotation)
% HARMONIC RED SQUARES
hold on
plot(f(harm),dbf2(harm),'rs')
text_y_offset = -xx/100*text_y_offset;
if (length(harm) > 2)
    for n=2:length(harm)
        if sum(harm(1:n-1)==harm(n))
            n=n-1; break, end

    end
    if (n<length(harm))
        disp('prettyFFT: Not prime-coherent sampling!')
    end
else
    n=length(harm);
end

% PRINT HARMONICS
%text_y_offset = -xx/100*text_y_offset;
for t=2:n
text(f(harm(t)),dbf2(harm(t))+text_y_offset,num2str(hnum(t)),'HorizontalAlignment','center');
end
hold off

hh=line([f(1)/2 f(end)+f(1)/2],[-SFDR -SFDR]);
set(hh,'LineStyle','--');
set(hh,'Color','k');
hh1=line([f(1)/2 f(end)+f(1)/2],[SNRpb SNRpb]);
set(hh1,'LineStyle','-');
set(hh1,'Color','r');

% where to put SFDR arrow
numbins=floor(pts/2);
dbin=round(numbins/32);
if(numbins>4)
if(bin>numbins/2+dbin*2)
    if(bins<(numbins/4-dbin))|(bins>(numbins/4+dbin))
        abin=round(numbins/4);
    elseif (bins>numbins/4)
        abin=round(numbins/4)-dbin;
    else
        abin=round(numbins/4)+dbin;
    end
else
    if(bins<(3*numbins/4-dbin))|(bins>(3*numbins/4+dbin))
        abin=round(3*numbins/4);
    elseif (bins>3*numbins/4)
        abin=round(3*numbins/4)-dbin;
    else
        abin=round(3*numbins/4)+dbin;
    end
end
else
    abin=12;
end

tempSFDR=SFDR;
if(SFDR > -(.13*xx))
    if(SFDR>250)
        SFDR=250;
    end
dx=f(end)/100;
dy=-xx/30;
x=f(abin);
tdx=max([dx (f(2)-f(1))]);
hh2=line([x-dx x x+dx x x x-dx x x+dx],[-dy 0 -dy 0 -SFDR dy-SFDR -SFDR dy-SFDR]);
set(hh2,'LineStyle','-');
set(hh2,'Color','k');
% text(f(abin)+tdx,-SFDR/2,["SFDR =\n" num2str(tempSFDR,4) 'dB'],'HorizontalAlignment','left');

if(SFDR > -(.25*xx))
infostr=...%['ENOB =\newline' num2str(ENOB,4) ' bits\newline\newline' ...
    ["SNDR =\n" num2str(SNDR,4) "dB \n" ...
    "\nSNR =\n" num2str(SNR,4) 'dB'];
else
infostr=...%['ENOB =\newline' num2str(ENOB,4) ' bits\newline\newline' ...
    ['SNDR = ' num2str(SNDR,4) "dB \n " ...
    'SNR =' num2str(SNR,4) 'dB'];
end
%if(bin<numbins/2)
%   text(f(bin)+tdx,-SFDR/2,infostr,'HorizontalAlignment','left');
%else
%    text(f(bin)-tdx,-SFDR/2,infostr,'HorizontalAlignment','right');
%end
end
ylabel('dB')
xlabel('Frequency(Hz)')
title('ADC spectrum analysis to obtain SFDR/SNDR/SNR')
SFDR = tempSFDR;
end % end if(~no_annotation)
end % end if(~no_plot)
hold on;
s1=sprintf('SFDR = %4.1fdB\n',SFDR);
s2=sprintf('THD = %4.1fdB\n',THD);
s3=sprintf('SNR   = %4.1fdB\n',SNR);
s4=sprintf('SNDR = %4.1fdB\n',SNDR);
s5=sprintf('ENOB = %4.2fbit\n',ENOB);
text(25,-10,s1);
text(25,-20,s2);
text(25,-30,s3);
text(25,-40,s4);
text(25,-50,s5);
hold off;

网友A(2021-05-26):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谢谢。
我现在在测试一个10bit的SAR_ADC,输入的是一个下图所示的阶梯型波,周期很长ADC转换输出数据被HAPS(我也不知道这个玩意使什么)采集。这个HAPS只把每个输出数据成16进制数据,保存下来。
我需要计算一下DNL和INL,请问,楼主帖子中的代码可以直接用来计算我的数据吗?或者如何修改一下输出数据才能用楼主的代码进行计算?再次说谢谢!

输入信号波形

输入信号波形

网友A:
另外,想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从零开始学习ADC的资料呀?可以分享一下吗?
一些原理性的学习资料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没有那种设计flow的那种资料,比如从最开始的MATLAB建模和验证到schematic的设计和仿真等等。
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谢谢。
我现在在测试一个10bit的SAR_ADC,输入的是一个下图所示的阶梯型波,周期很长ADC ...

测试需要输入一个接近满幅的正弦信号,而且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需要满足相干采样。帖子中的代码需要ADC输出的N列数字码,现在我又改了一下代码,可以先用理想DAC输出模拟信号的波形,然后再测试。

%Code density/histofgram test to calculate INL and DNL require a large number of samples.
%Step 1: Apply a close to full-scale sine wave (but not clipping) and find the mid-code for the applied signal.
%Step 2: Apply the same sine wave input, but slightly larger amplitude to clip the ADC slightly.
%Run the following program, enter the number of samples, resolution and mid-code from Step 1and continue.
%Copyright Au/Hofner,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120 San Gabriel Drive, Sunnyvale, CA94086
%This program is believed to be accurate and reliable. This program may get altered without prior notification.

%用于计算INL和DNL的%代码密度/直方图测试需要大量样本。
%步骤1:施加接近满量程的正弦波(但不削波),并找到所施加信号的中间码。
%步骤2:施加相同的正弦波输入,但幅度稍大些,以对ADC进行稍稍削波。
%运行以下程序,输入步骤1中的样本数量,分辨率和中间代码,然后继续。版权所有Au / Hofner,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120 San Gabriel Drive,Sunnyvale,CA94086
%该程序被认为是准确和可靠的。 该程序可能会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d_in=csvread('filename.csv');%以字符形式打开文件

adc_data=round(d_in);

[numpt,row]=size(d_in);
numbit=12;
mid_code=2048;
d11=1;d10=2;d9=3;d8=4;d7=5;d6=6;d5=7;d4=8;d3=9;d2=10;d1=11;d0=12;
dout=adc_data;

[a,b]=size(dout);
if(a>b)
    dout=dout(:,1)';
else
    dout=dout(1,:);
end

mid_file=[dout ; dout];
mid_file=double(mid_file);

v1=mid_file';
code=v1(:,2);
code_count=zeros(1,2^numbit);

for i=1:2^numbit
    count=0;%附值
    for j=1:numpt
        if code(j)==i-1
            count=count+1;
        else count=count;
        end
    end
    code_count(i)=count;
end

if code_count(1) == 0 | code_count(2^numbit) == 0 | ...
  (code_count(1) < code_count(2)) | (code_count(2^numbit-1) > code_count(2^numbit))
   disp('ADC not clipping ... Increase sinewave amplitude!');
  % break;
end

A=max(mid_code,2^numbit-1-mid_code)+0.1;
vin=(0:2^numbit-1)-mid_code;
sin2ramp=1./(pi*sqrt(A^2*ones(size(vin))-vin.*vin));

while sum(code_count(2:2^numbit-1)) < numpt*sum(sin2ramp(2:2^numbit-1))
  A=A+0.1;
  sin2ramp=1./(pi*sqrt(A^2*ones(size(vin))-vin.*vin));
end

disp('You Have Applied a Sine Wave of (dBFS): ');
Amplitude=A/(2^numbit/2)
figure;
plot([0:2^numbit-1],code_count,[0:2^numbit-1],sin2ramp*numpt);
title('CODE HISTOGRAM - SINE WAVE');
xlabel('DIGITAL OUTPUT CODE');
ylabel('COUNTS');
axis([0 2^numbit-1 0 max(code_count)]);
code_countn=code_count(2:2^numbit-1)./(numpt*sin2ramp(2:2^numbit-1));
figure;
plot([1:2^numbit-2],code_countn);
title('CODE HISTOGRAM - NORMALIZED')
xlabel('DIGITAL OUTPUT CODE');
ylabel('NORMALIZED COUNTS');

dnl=code_countn-1;
inl=zeros(size(dnl));
for j=1:size(inl')
   inl(j)=sum(dnl(1:j));
end

%End-Point fit INL
%[p,S]=polyfit([1,2^numbit-2],[inl(1),inl(2^numbit-2)],1);

%Best-straight-line fit INL
[p,S]=polyfit([1:2^numbit-2],inl,1);
inl=inl-p(1)*[1:2^numbit-2]-p(2);

disp('End Points Eliminated for DNL and INL Calculations');
figure;
plot([1:2^numbit-2],dnl);
grid on;
title('DIFFERENTIAL NONLINEARITY vs. DIGITAL OUTPUT CODE');
xlabel('DIGITAL OUTPUT CODE');
ylabel('DNL (LSB)');
figure;
plot([1:2^numbit-2],inl);
grid on;
title('INTEGRAL NONLINEARITY vs. DIGITAL OUTPUT CODE');
xlabel('DIGITAL OUTPUT CODE');
ylabel('INL(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想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从零开始学习ADC的资料呀?可以分享一下吗?
一些原理性的学习资料已经有很多 ...

这个没有。matlab模型的话这个论坛里就有

网友(2021-07-13):
引用 楼主:
测试需要输入一个接近满幅的正弦信号,而且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需要满足相干采样。帖子中的代码需要ADC输 ...

楼主,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再请教个问题。我的ADC不能连续取样,只能配置一次寄存器采样一次。请问可以用这个代码吗?
我听说输入sine波的话,需要保证ADC和sine同步。
我想输入ramp斜波,请问这个代码可以用吗?

网友(2021-08-13):
想詢問樓主有輸入.CSV檔案的範例嗎
我怕我不能跑

网友:
楼主,8bit的话大概要仿DNL大概要多少点,

网友:
adc_data=round(d_in);什么意思呢

网友B(2021-11-15):
楼主,请问在仿真INL和DNL的时候,我将输入从满摆幅1.8V增加到1.9V,运行程序还是现实ADC not clipping,是什么原因嫩?

网友(2022-04-19):
霜Q,听我说谢谢你,因为你

网友(2022-07-25):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谢谢。
我现在在测试一个10bit的SAR_ADC,输入的是一个下图所示的阶梯型波,周期很长ADC ...

你好,我是刚入行的小白,最近也在做sar adc的测试,能加个好友讨论一下吗

网友(2023-06-11):
动态参数测量出来为负数怎么办?

网友(2023-08-16):
我想问一下输入文件的格式

网友C:
csv文件是直接从cadence里面拷出来的吗,能用excal文件输入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v文件是直接从cadence里面拷出来的吗,能用excal文件输入数据吗

可以保存为csv格式,但是这个程序到底怎么用,我跑不通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谢谢。
我现在在测试一个10bit的SAR_ADC,输入的是一个下图所示的阶梯型波,周期很长ADC ...

你好,请问你这个HAPS是怎么来的,我现在仿真的数据只有12个高低电平,希望可以在virtuoso进行仿真的时候直接plot出来一个十六进制的数据

网友(2024-03-04):
动态参数(主函数)11行代码为什么/254而不是256?

网友(2025-06-09):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在仿真INL和DNL的时候,我将输入从满摆幅1.8V增加到1.9V,运行程序还是现实ADC not clipping,是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