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里面的RECONVERGENT PI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2-31):
CTS里面的RECONVERGENT PIN是什么意思

网友:
时钟汇聚。
一般而言时钟是从点发散到root,不会有汇聚的。
特别case下,时钟走不同路径又会汇聚到某个cell的输出pin上。问题来了:STA check launch / capture 取最恶劣的case,OCV约大,约难收敛。所以,这种结果需要人工检查。理论上不存在launch & capture走不同路径汇聚到同一寄存器的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