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QRC抽出的spef中没有NAME MAP的信息是为什么

楼主(2020-12-31):
用QRC抽出的spef结果是这样的
正确的spef应该是有NAME MAP信息的吧,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没有上面的信息了,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啦!!

网友A:
第一张图,肯定是用到了NAME_MAP。 *9575, *9591肯定是NAME_MAP之后的。SPEF是自己跑Quantus QRC产生的吗? 还是别人cut & paste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肯定是用到了NAME_MAP。 *9575, *9591肯定是NAME_MAP之后的。SPEF是自己跑Quantus QRC产生的吗? ...

是自己用QRC跑出来的,目前有一个很玄学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跑出的spef结果是有NAME MAP的,有的时候是没有的,目前还没有调查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自己用QRC跑出来的,目前有一个很玄学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跑出的spef结果是有NAME MAP的,有的时候是 ...

QRC是在命令行跑的,还是在Virtuoso GUI里跑的? 改变 Name Space 的设置(schematic, layout)试一下。 也可能是 Quantus 版本,16.12之后的版本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QRC是在命令行跑的,还是在Virtuoso GUI里跑的? 改变 Name Space 的设置(schematic, layout)试一下。 也 ...

QRC是用命令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QRC是用命令跑的

这就奇怪了,命令行跑更直接,避免了可能隐藏的设置,出问题的可能性小很多。 抱歉,没帮上什么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奇怪了,命令行跑更直接,避免了可能隐藏的设置,出问题的可能性小很多。 抱歉,没帮上什么忙。

...

没有没有,谢谢啦,我多跑几遍就有了谢谢啦

楼主:
现在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spef中Name Map抽不出来,use_name_map是设为ture的,按理说映射信息应该是有的,是不是什么设置的有问题呀,请各位大佬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