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后仿真单元内部运算放大器的环路稳定性如何仿真?

楼主(2020-12-31):
如题!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A:
真要仿真你就把反馈放到模块外面,这样你还是可以在上面插个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要仿真你就把反馈放到模块外面,这样你还是可以在上面插个probe

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要不反馈路径插个金属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反馈路径插个金属电阻

我试试

网友:
如果对电阻不敏感 后仿不要抽电阻 要是对电阻敏感 就麻烦 断路处要layout断开加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