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蠢问题:做射频芯片,是不是应该先流一回连线和PAD呢?

楼主(2020-12-31):
前情提要:
手头拿到中芯国际的一个rf工艺库,但里头没有现成的PAD、tline,也没有可以用于电磁仿真的配置文件。
但想想说人总是要测试的啊,对吧?就算做的不是功率放大器或者lna,也是希望输出幅度尽量高些能测得到对吧。
所以怎么估计版图中从buffer的有源器件出来的连线电感、怎么估计PAD电容呢?后边我就默认看到探头是50欧姆了暂时不考虑。

而且我去run了一个版图的pex,好像也并没有给我提出L和M来……

所以是不是稳妥起见应该先做点儿连线和PAD的无源版图拿去测试?
但是rf工艺好贵啊……几十万就干点儿这事儿?

楼主:
新年自顶。

或者我可以在第一次流片的时候,除了射频模块,比如vco吧,再把它的去嵌入结构也流上去?

但第一,你也不能流一次射频模块就做一次去嵌入吧?你还是不知道后边的连线和pad,各有多少的寄生,还是没有办法针对它们调整匹配,让输出幅度尽量大。
其次去嵌入的版图,也就是没有射频版图的core 有源部分,尺寸很大哎。

还是我应该做了射频模块和它的去嵌入结构的同时,再做一些单独的连线和PAD的版图,通过调整连线长度的不同,可以用测得的这些版图的s参数,反推出单个PAD和单位长度连线的s参数?

网友A:
PAD、bonding wire这些寄生你还是拿EM工具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bonding wire这些寄生你还是拿EM工具仿真一下

我也想……但这玩意儿是不是必须得工厂提供substrate文件?
PAD和连线有substrate文件就行了吧?
但bonding wire是不是需要封装的信息。如果测试只有用到定制的50欧姆探头来做射频信号的输入输出,是不是就先不用考虑bonding wire了。

网友:
建模,做EM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但这玩意儿是不是必须得工厂提供substrate文件?
PAD和连线有substrate文件就行了吧?
但bondi ...

看你用什么EM工具了,momentum和EMX需要foundry提供相应的model。HFSS的话需要你自己对应工艺文件建模。你测试的时候是扎探针测吗?那就不需要建模bonding wi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EM工具了,momentum和EMX需要foundry提供相应的model。HFSS的话需要你自己对应工艺文件建模。 ...

ok,就是说不管咋样,这个金属和介质的结构、各层导电或者介质常数和厚度,还是需要工厂给的吧。

测试预期是想直接怼探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就是说不管咋样,这个金属和介质的结构、各层导电或者介质常数和厚度,还是需要工厂给的吧。

测试预 ...

探头能直接接pad?什么探头这是= =
Foundry给的PDK里有介质和金属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能直接接pad?什么探头这是= =
Foundry给的PDK里有介质和金属的信息

定制的片上测试探针啊,GSG或者GSGSG的排列。特征阻抗50欧姆。
用探针台测试。

我翻了半天也没翻到,还是得去问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