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的静态电流和漏电流的区别,怎样使用ADE仿真?

楼主(2020-12-31):
【求助】请问在设计电路时,经常遇到漏电流和静态电流?请问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在使用spectre仿真时,应该怎样设置仿真参数?我只知道使能端是关闭的,那电源电压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漏电流就是使能端关闭的电流,电源电压保持不变

网友:
静态电流是指电路处于固定状态的功耗,此时部分电路处于工作状态,比如电流源,bg等等。而漏电流是指器件本身关断的时候的电流,这个如果要仿真的话,model要支持,还要注意gmin的影响。

网友:
漏电流 一般沒  gate leakage 嗎?    這樣要如何看  漏电流 ?

网友A:
静态只是dc状态的电流,漏电流应该是Ioff,漏电流 不一样的吧

网友(2023-05-29):
如果想看不同输入条件下VCC上的静态电流 ,需要dc仿真还是tran仿真呢?

网友(2023-08-08):
静态电流可以看dc

网友B(2024-01-09):
想问下楼主漏电流仿真怎么仿呢?使能端在哪关闭呢?另外静态电流就是所有支路电流I相加的结果吗?跟功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2024-03-03):
引用 网友A:
静态只是dc状态的电流,漏电流应该是Ioff,漏电流 不一样的吧

佬,请问应该怎么搭testbench仿真漏电流Ioff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佬,请问应该怎么搭testbench仿真漏电流Ioff啊?

这个一般不用怎么特意搭,你跑dc的时候,就会有电流啊,去看就好了,看mos的模型里面的参数

网友(2025-01-24):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漏电流仿真怎么仿呢?使能端在哪关闭呢?另外静态电流就是所有支路电流I相加的结果吗?跟功耗有 ...

漏电流就是你在testbench上把所有使能关了,比如PD信号,EN信号等,使之disable。然后再看此时流入电源电压的电流。静态电流是使能信号没关,静态工作点确定时的电流,功耗应该为静态电流*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