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irun log报错问题

楼主(2020-12-31):
AMS仿真时,irun报错:
*E,OSSSPN: Could not find the analog model which is configured as an analog primitive/subcircuit for instance

网上说的检查model library setup,是什么意思?需要什么文件呢?

网友:
I think you use "config" view to run AMS. In config view, the selected view is not for simulation or simulator can not run simulation with it

网友(2021-03-26):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1-09-08):
同问,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呀?是缺少了什么库吗?

网友(2021-10-2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A(2023-03-14):
在config-view-勾选properties
在带网表cell的后面sourcefile_opts选项里键入-auto_bus

网友:
模拟库添加了没有?

网友(2025-04-21):
引用 网友A:
在config-view-勾选properties
在带网表cell的后面sourcefile_opts选项里键入-auto_bus

配置了也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