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Ms 計時器是如何做到比 XTAL準 ??

楼主(2020-12-31):
SiTime 打算用 MEMS 計時器,顛覆傳統以石英為主的計時裝置。執行長 Rajesh Vashist 表示,類比半導體的計時器比石英更精準。他說:「每個處理器、每個 Wi-Fi 晶片、每個顯示晶片、每種電子系統都需要心跳,需要知道何時要開要關,誰先啟動、誰排第二、誰排第三」。Vashist 認為,計時器有如心跳,能協調系統內多種晶片的活動。SiTime 晶片可用於智慧機到飛彈等各種裝置,價格從 0.3~30 美元不等。產品配對類比半導體和諧振器(resonator),有 250 種不同用途,且可能還有其他 500 或 1 千種用法。產品適用最嚴苛的應用,如物聯網、5G、自動駕駛、高階導彈、工業應用等。

from technews

一般 用  XTAL  石英 .   如果 on chip  如 MCU  的 RC 都要 trim 但溫飄也不少 .   MEMs resonator 跟 石英 比會很準嗎?

网友A:
就我了解,目前mems还做不到石英晶体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温度特性和功耗上。如果要trim一个比较准确的频率,那可以做到,但是温度变化的时候,就要差很多了。他的好处是一个芯片可以配置成不同的频率,石英晶体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了解,目前mems还做不到石英晶体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温度特性和功耗上。如果要trim一个比较准确的频率, ...

thank you  ..

我就想說 XTAL 應該比較穩  但會貴些 .

加州無晶圓廠 SiTime 專門生產電子產品內的微機電系統(MEMS)計時裝置,2019 年 IPO(股票首次公開發行)以來,股價狂飆 700% 以上。執行長強調,此市場極大,未來仍有巨大的成長潛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

主要是苹果突然转性了,用了他家的东西。之前都是用晶振的。

网友:
MEMS有更小的体积和功耗,可靠性也高些

网友:
MEMS is a t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