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oso里面怎么画logo,不用脚本!

楼主(2020-12-31):
virtuoso里面怎么画logo,不用脚本!

网友A:
不用脚本,那就是手画啦。Anything is possi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脚本,那就是手画啦。Anything is possible.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网友(点评):
不用脚本,自己也不画,可以让老大帮你画,哈哈

网友:
自己画, 不用脚本!

网友B(2024-08-15):
_leCreatePGText()
CIW输入  可以选定大小和层次生成log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_leCreatePGText()
CIW输入  可以选定大小和层次生成logo

确实可以生成,感觉有点丑,不是规范字体

网友(2024-09-18):
引用 网友C:
确实可以生成,感觉有点丑,不是规范字体

那就只能用脚本啦

网友:
有些工艺是自带logo cell的,可以直接调用,比如东部

网友(2025-04-16):
引用 网友B:
_leCreatePGText()
CIW输入  可以选定大小和层次生成logo

这种_le开头的函数可以在哪里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