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数字模拟混合版图中数字地与模拟地怎么处理,LVS才不会报错

楼主(2020-12-31):
本人在画版图时有较多的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分别采用1.8V/3.3V供电,但版图中带有两个不同标签的地(VSS/VSSa)在LVS验证时会报此处的错。网上看有说用两个Psub2来区分,但我使用的tsmc_018_1P6M_4X1U工艺中只有一个Psub,没有Psub2,请问有人使用这个工艺库处理过模拟和数字地吗?

网友:
正常的应该会有PSUB2或者相对应的layer,可以找一下

网友:
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加入ESD

网友(2022-01-15):
请问题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工艺不清楚,在smic18中PSUB2叫做SUBD,用这个把你连模拟电源的MOS管全圈起来,其余模块连数字电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