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DO 这种stb仿真相位裕度是多少呢?

楼主(2020-12-31):
请问LDO 这种stb仿真相位裕度是多少呢?是26  还是61呢?求助高手

stb 仿真结果

stb 仿真结果

网友A:
61,这个时候的gain是0dB,26是大于0d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这个时候的gain是0dB,26是大于0dB的

谢谢您的回答。那这样的稳定吗?那如果26deg处的点变为0deg,0db处的相位对应不变 为61deg,那么相位裕度还是61deg?
那这样的话 只看相位裕度也没法判断稳定性咯哟?

网友:
还得关注gain margin

网友:
把零点往低频挪,这个是不稳定的

网友:
建议再看一下相位裕度的相关概念,只要在0dB前不稳定了,那么这个稳定性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gain margin and phase margin

网友:
对于这种GBW之前有phase曲线掉的更多的情况,我的理解是:
根据巴克号森判据:phase 360度时增益为1,则会震荡;
如果出现增益为20dB时,phase已经超过360会怎么样呢?在这个点,不会震荡!!为什么,因为增益太大,震荡几次输出就达到电源或者地,震荡无法维持,但这不是我们期望的工作状态。
因此要求在GBW之前的任意点,PM都能达到45度是最理想的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也许你可以换个断环路的点试试?不要在调整管栅极断开环路

网友B:
Actually, it's better to analyze this problem throuh Nyquist chart. the Den of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is 1+H(s), H(s) is the loop gain. If the system goes unstable, 1+H(s) will approach "0". So, the Nyquist char of H(s) should "enclose" -1.
According to linear space theory, if s is continuous "closed space", the mapping linear space of H(s) will also be "closed space". The so called phase margin or gain margin is judged based on the distance and phase angle around "-1".

In you case, when angle (-180'+26') but distance is bigger than "1". After that, the disance shrink to "1", but angle (-180+61), so "-1" is not circled in H(s) domain. The system should be stable.

楼主(2021-04-13):
引用 网友B:
Actually, it's better to analyze this problem throuh Nyquist chart. the Den of characteristic equati ...

Thank you for your guidance. I'll study it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