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楼主(2021-01-01):
同步复位
同步复位就是指复位信号只有在时钟上升沿到来时,才能有效。同步复位RTL代码:

1

1
综合后的RTL图如下:

2

2
异步复位
异步复位是指无论时钟沿是否到来,只要复位信号有效,就对系统进行复位。异步复位RTL代码:

3

3
综合后的RTL图如下:

4

4
对比两者综合后的RTL视图,发现同步复位会多使用一些逻辑单元,这是因为Altera的元件库中的触发器带有异步复位端。
同步复位与异步复位的优缺点
同步复位的优点:
  • 一般能够确保电路是百分之百同步的。
  • 确保复位只发生在有效时钟沿,可以作为过滤掉毛刺的手段。
同步复位的缺点:
  • 复位信号的有效时长必须大于时钟周期,才能真正被系统识别并完成复位。同时还要考虑如:时钟偏移、组合逻辑路径延时、复位延时等因素。
  • 由于大多数的厂商目标库内的触发器都只有异步复位端口,采用同步复位的话,就会耗费较多的逻辑资源。
异步复位优点:
  • 异步复位信号识别方便,而且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全局复位。
  • 由于大多数的厂商目标库内的触发器都有异步复位端口,可以节约逻辑资源。
异步复位缺点:
  • 复位信号容易受到毛刺的影响。
  • 复位结束时刻恰在亚稳态窗口内时,无法决定现在的复位状态是1还是0,会导致亚稳态。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使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就可以消除上述缺点。所谓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就是在复位信号到来的时候不受时钟信号的同步,而是在复位信号释放的时候受到时钟信号的同步。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原理图和代码如下:

5

5
1 //Synchronized Asynchronous Reset 2 module sync_async_reset ( 3         input    clock, 4         input    reset_n, 5         input    data_a, 6         input    data_b, 7         output   out_a, 8         output   out_b); 9         10         reg     reg1, reg2;11         reg     reg3, reg4;12         assign  out_a = reg1;13         assign  out_b = reg2;14         assign  rst_n = reg4;15         always @ (posedge clock, negedge reset_n) begin16             if (!reset_n) begin17                 reg3 <= 1'b0;18                 reg4 <= 1'b0;19             end20             else begin21                 reg3 <= 1'b1;22                 reg4 <= reg3;23             end24         end25         26         always @ (posedge clock, negedge rst_n) begin27             if (!rst_n) begin28                 reg1 <= 1'b0;29                 reg2 <= 1'b0;30             end31             else begin32                 reg1 <= data_a;33                 reg2 <= data_b;34             end35         end36 endmodule  // sync_async_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