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的工艺角仿真

楼主(2021-01-01):
请问各位电容(比如mim电容,mom电容)需要进行工艺角仿真吗?工艺角ff ss tt fs等不是指mos管的速度来划分工艺角的吗?既然是这样那么电容,电阻等器件还需要进行工艺角仿真吗?
感谢

网友A:
工艺角是指实际器件在制造过程中的工艺偏差导致器件偏离理想模型,并不是说单纯指MOS的速度。FF定义为快MOSFET而SS定义为慢MOSFET实际物理模型可以理解为预制电压的变化,那么对于实际器件即为其栅氧的变化或者是VT-implant浓度的变化等。任何器件在制造过程中都会有偏差,当然也需要进行Corner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角是指实际器件在制造过程中的工艺偏差导致器件偏离理想模型,并不是说单纯指MOS的速度。FF定义为快MOS ...

嗯嗯,谢谢啦

网友:
电容也有Ctyp,Cmim,Cmax的corner的

网友:
Res or cap 当然需考虑 corner, 只是FAB给都会 比较宽” ..很多跑 clock, 一跑corner全都超标. 但你还要跑.  至于实际 , 去调 LOT data ,  量值才准 .  如偏差太大 , 该  TRIM就得加上去 , 正常analog design, 都是需考虑 5 moscorner x 3 Res x 3 PIP(MIM) x 3电压 x 3温度  ,   mc mismatch model .  就连 montecarlo 跑看看. 万一 corner 不过 ,  要自己判断.

网友B:
仔细看看model文件, 电容电阻也是有不同corner定义区分的

网友(2023-05-05):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model文件, 电容电阻也是有不同corner定义区分的

请问如果我想跑ss的corner,我电阻应该是rmax的corner,那电容应该选cmin还是cmax呢

网友C(2024-08-07):
你好,请问现在你知道了吗,不同工艺角电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现在你知道了吗,不同工艺角电容区别

电容也需要进行工艺脚仿真,不同工艺有的包括电容的corner,有的简单粗暴的归类为tt/ff/ss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也需要进行工艺脚仿真,不同工艺有的包括电容的corner,有的简单粗暴的归类为tt/ff/ss
...

你好,那ff的电容是容值比较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ff的电容是容值比较小吗

一般来说好像会大一点,建议仿真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好像会大一点,建议仿真看一下

这样子,好的,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好像会大一点,建议仿真看一下

越快越小,RC越小,理论仿真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