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差分对输出电阻求解

楼主(2021-01-01):
各位大佬,求问这个Rout怎么看的,能否分析一下,看Rout的时候M1和M3怎么看呢?谢谢各位。

网友:
和M1/M3没啥关系

网友:
从M2漏端往上看,M2是source degeneration结构,源级退化电阻等效为尾电流源输出阻抗(近似无穷大)并联M1source端看进去的阻抗(1/gm1):(1+gm2*1/gm1)ro2=2ro2;从M4漏端往下看的等效阻抗为ro4并联M3镜像电流的等效阻抗:ro4//2ro2;因此输出阻抗=2ro2//ro4//2ro2=ro2//ro4;

网友A:
M3镜像电流的等效阻抗为什么是2ro2:流过M3电流等于M1,尾电流源ac下近似开路,因此M2的电流全部流进M1;在输出端加激励vt,由于M2漏端等效阻抗是2ro2,因此M3镜像电流大小为vt/2ro2,在M4漏端也看到同样大小电流vt/2ro2,M4漏端电压为vt,因此等效阻抗为2ro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3镜像电流的等效阻抗为什么是2ro2:流过M3电流等于M1,尾电流源ac下近似开路,因此M2的电流全部流进M1;在 ...

这个算的过程,貌似还是向上看到的M2的等效阻抗。我理解为是2ro2//ro4, 向下看不就是ro4嘛,为啥还需要并联M3电流镜的等效电阻?或者直接把尾电流的共模点理解为接地,这样总的等效阻抗就是ro2//ro4啦。欢迎指正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6&lang=zh_CN#rd

看看这篇公众号文章吧

zwtang
2021/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的过程,貌似还是向上看到的M2的等效阻抗。我理解为是2ro2//ro4, 向下看不就是ro4嘛,为啥还需要并 ...

向下看M4漏端的等效电阻除了ro4以外,还有一路电流gm4*vgs4,这个电流等效电阻是2ro2;尾电流源公共点并不能看成虚地点,因为这不是全差a分输出,电路两边是不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镜像电流的等效阻抗为什么是2ro2:流过M3电流等于M1,尾电流源ac下近似开路,因此M2的电流全部流进M1;在 ...

谢谢大佬,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C:
这个你自己计算下吧这样对你自己理解也是好的 很多教程都有的  推导的过程有左边  你可以看看台湾 陈的电子学 教学视频 里面有很详细的推导 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自己计算下吧这样对你自己理解也是好的 很多教程都有的  推导的过程有左边  你可以看看台湾 陈的电子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