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elp!)layout晶体管端口名称改变

楼主(2021-01-01):
        做课程设计,画版图时,从schematic中选中晶体管,然后Generate Selected From Source放在layout中,layout晶体管的端口名称和schematic晶体管的端口名称不一样了,从“netxx”变成了“N__x”(x是数字,下同),端口的netname也变成了“netxx__StrongGroupx”,然后做LVS时也是这个晶体管有好几个错误,这是为什么?

晶体管D端的名称不是正常的netxx,变成了N__x

晶体管D端的名称不是正常的netxx,变成了N__x

用金属连到D端后,查看netname变成了netxx__StrongGroup_x

用金属连到D端后,查看netname变成了netxx__StrongGroup_x

对应的管子是schematic中的PM0,D端的netname是正常的netxx

对应的管子是schematic中的PM0,D端的netname是正常的netxx

楼主:
求大佬帮助一下

网友:
可能本身是你连接错误,所以这个线的名字会发生错误。另外,有些时候这个上面的名字不一定都会百分之百正确的标出来,有时候你临近的管子接错了,其他的线名字也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