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enerate语句的使用

楼主(2021-01-02):
如下面代码所示,noise_type 是通过实体中generic设置为固定的1或2来传递的,现在我想通过控制台输入应该可以怎么调整呢?

noise_gen1: if noise_type = 1 generate
            state_I <= "1100";
            state_Q <= "0010";
end generate noise_gen1;

网友:
generate
if (noise_type == 1)  begin: noise_gen1
            state_I <= "1100";
            state_Q <= "0010";
end
endgene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