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 Deembedding SD11

楼主(2021-01-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初学HFSS,用自带的例子在做微带线的仿真,发现deembedding 功能勾选后,S参数 SD11上体现不出来,只在相位图上可以体现出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么?

网友(2021-06-22):
你的solution type的設定是?

我已我手邊的傳輸線模型來看,deembed的設定會會在S11上體現

网友(2021-10-21):
S11是反射系数,端口阻抗和负载阻抗不变,反射系数应该也不变吧》、

网友(2021-12-17):
deembed功能圆图会变,S11是不会变的,实际变动的就是e上面的虚部,即相位,而且你deembed为什么是负的?

网友(2022-10-10):
会变,你的之所以不变是因为deembed方向错了,正值是往模型内,负值是往模型外,而模型外是无损状态的,所以IL没变化

网友(2023-08-16):
HFSS学习信号完整性有无微信群

网友:
需要在端口上才能设置Deembed功能
可加微一起讨论下2727
找不到联系我下09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