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707时钟模块MMCM的FVCO计算 困惑

楼主(2021-01-02):
Map时报错,提示FVCO out of range,如下图所示

ERROR显示计算的VCO是357MHz,但是我计算发现并不是这个啊
具体参数如下图所示

求助大佬!

网友A:
参数都是对的,可能是实际输入跟你的参数有偏差,你看下约束文件create的输入clk的周期是不是200m

网友B:
片子的速度等级是多少?看提示-1的片子FVCO频率范围为600MHz~12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子的速度等级是多少?看提示-1的片子FVCO频率范围为600MHz~1200MHz,

是VC707的片子 速度等级为-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都是对的,可能是实际输入跟你的参数有偏差,你看下约束文件create的输入clk的周期是不是200m ...

实际约束的是110M 但是也算不出是357M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约束的是110M 但是也算不出是357M

我问的是你的CLK_IN实际是多少,FVCO=CLK_IN*MULT/DIV,你给的截图是200MHz*6.5/1为1300MHz,然后FVCO除以13得到你的目标时钟100MHz是正常的
而现在报错的是FVCO不在范围内,如果参数配置没错那么就是CLK_IN这个输入有问题。这个输入可以在xdc文件里约束,在MMCM的参数入口有个CLKIN1_PERIOD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