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信号加不进去,在做PEX时,有些pin提取不出来

楼主(2021-01-02):
本人在做PEX后进行后仿真,发现以下错误
查了下calibre,发现这些pin在calibre中不存在,在PEX时没有将这些Pin提取出来,网上说是由于Pin name中带有小写字母。要把小写换成大写,或者在calibre.rcx中添加
LAYOUT CASE YES
SOUREC CASE YES
由于我的整个版图的pin有好多小写,所以想修改calibre.rcx文件,我又对这些东西不太懂,这个文件有5千多行,我应该在哪里添加上面两句话呢?求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放到文件的最开始就可以,注意不要用双斜杠开头,因为双斜杠在Calibre里面是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文件的最开始就可以,注意不要用双斜杠开头,因为双斜杠在Calibre里面是注释。 ...

谢谢您,我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