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LC电路,将电阻R设置为0V,在cadence中仿真时给的激励脉冲周期不同波形振荡完全不同。

楼主(2021-01-02):
(图片)

网友A:
为何要把电阻设为零?你这个仿真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把电阻设为零?你这个仿真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想看LC随激励变化的一个过程,目的是研究驱动电路里面寄生参数振荡的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