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了调零电阻米勒补偿,为什么会出现共轭极点呢

楼主(2021-01-03):
求助各位大佬,在做全差分二级运放时,采用了调零电阻米勒补偿,为什么会出现共轭极点呢?

楼主:
感觉是共模反馈的问题,但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网友A:
负载电容是多少呢?

网友:
pz分析带mos管带反馈的电路,我总感觉会莫名其妙多出几个很低频的零极点,很奇怪;
pz分析纯电阻/电容电路就跟计算一样

网友B:
what of R and C value?

网友C:
楼主是怎么直接调出极点位置的?学习一下

楼主:
重新调了补偿,把第二个和第三个极点分开了,用零电抵消了第二个极点,现在不太明白第三个极点是哪里贡献的,为什么会和rc补偿网络有关呢,而且感觉一个corner下调出来也没用,pvt也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直接调出极点位置的?学习一下

就直接用pz分析啊,然后就plot出来了,我用的是ic6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容是多少呢?

负载是2p电容和4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of R and C value?

CL=2p,Cc=650f,Rc=700ohm

网友D(2021-08-08):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求问楼主解决了吗,能不能指导一下到底为什么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求问楼主解决了吗,能不能指导一下到底为什么

https://bbs.eetop.cn/thread-957051-1-1.html这个楼主做了非常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