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差分放大器,他的输出输入相位不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03):
求助

网友A:
Where's the schematic? what is your 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re's the schematic? what is your load?

就是一个普通的差分放大器,接恒定电流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普通的差分放大器,接恒定电流源

I know it's an ordinary diff amp.. no one can help you without the schematic there's nothing apparent on how you take the output and how you construct the schematic.

网友:
把input signal frequency 降低到1kHz看下还有相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