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3):
(图片)

网友A:
加到src里面重新生成下不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到src里面重新生成下不就行了啊

试了   不行的  还是会报其他的license 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   不行的  还是会报其他的license 错误

那就都加进去啊

网友: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解决这个吧

网友(2022-02-20):
请问您的license是怎么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