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放大器出现振荡现象

楼主(2021-01-03):
各位朋友,我做的单转双差分放大器出现了振荡现象,球球各位帮我看看,感谢!
放大器电路:
AC仿真:
可见放大器带宽时大于100M的,相位裕度如下图,大于60°:
但是我发现瞬态仿真的时候,好像当输入正弦信号频率大于5M的时候,就出现振荡现象,下图为输入频率为10M时候的情况: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相位裕度大于60°按理说是不会不稳定吧?是因为我的电路中加入了共模反馈电路的原因吗?但是我的共模反馈电路带宽也大于100M啊?

楼主:
这是pz仿真结果:

楼主:
真心感谢能有人能回复,谢谢!

楼主:
更新:我发现并不是频率大于多少时候就会振荡,而是瞬态仿真的时间加长好像都会振荡!
下图为输入频率为1MJz时的瞬态仿真:
请问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
共模反馈的相位裕度,也要看一下是不是不够

网友A:
这是开环仿真,仿瞬态接为闭环试试。
仿真时要加上输出端的负载电容。
输入信号最好给差分信号,你这样一端接地,需要看一下放大器工作点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环仿真,仿瞬态接为闭环试试。
仿真时要加上输出端的负载电容。
输入信号最好给差分信号,你这样一端 ...

感谢回复,我的电路是一个单转双差分电路,请问您说的闭环怎么接呢?输出端接了共模反馈电路是不是算闭环了呢?

网友A:
这个运放的实际应用是怎样连接,就接成什么样的闭环形式。CMFB只是共模闭环,差模仍是开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的实际应用是怎样连接,就接成什么样的闭环形式。CMFB只是共模闭环,差模仍是开环的 ...

网友(2023-07-14):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看下Vo- 和 Vo+是不是一起震荡的,如果Vo-和Vo+震荡的相位一样,那应该是共模反馈环路相位裕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