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py数据方式的问题

楼主(2021-01-04):
用窗口方式将一个库里的版图拷贝到新库下,以下两种方式:
1、直接copy,同时命名新库
2、先建新库名,再copy过去
两者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A: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第一种是直接将路径下的内容重新copy,这种方式会保留原来库里面的一些特性,比如说,版图和器件的分类;第二种方式copy要注意顶层版图的调用关系,如果不选择hierarchical进行设置的话,可能会无法copy新的调用关系,导致新的顶层版图依然调用的是旧的版图底层;比较安全的copy方式是将顶层stream-out,然后stream-in一个新的库,这样虽然导致丢失库的类别,不过不用担心调用关系的问题。这是我看到的细微差别,仅代表个人观点,其他的还希望大神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第一种是直接将路径下的内容重新copy,这种方式会保留原来库里面的一些特性,比如 ...

stream in进去会不会产生带后缀的cell,XL关系还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ream in进去会不会产生带后缀的cell,XL关系还在吗?

如果库名与原来的库不冲突,就不会有重命名的问题,stream-in会产生许多,你调用的via0之类的cell, 可能比较烦,实在不行还是直接copy路径吧,XL的关系是不是可以重新设置attach一下,XL这个功能用的不多,不是很清楚,可以尝试下

网友:
没啥区别,copy的时候把Update instances选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