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calibreview的器件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21-01-04):
calibreview导出来经常有器件间距太近导致短路需要手动移开。请问哪里可以设置这些器件的间距?

网友A:
calibre view setup 里有个magnify instance by:1改小些,你先找个小模块试一下找到比较合适的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view setup 里有个magnify instance by:1改小些,你先找个小模块试一下找到比较合适的值就行 ...

可以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