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模拟模块中的EMI

楼主(2021-01-04):
能分别叙述解决EM和IR的方法?

网友:
根据DRM文档看相应金属层的通流能力,根据你实际工作电流去设计优化,IR根据方块电阻直接算,要是不规则金属的话建议用仿真工具,目前安塞思的totem,还有一些其他工具都支持EMIR仿真,可以很直观的看到金属上的电流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