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目前工艺中遇到的电容种类小总结,如有不对,请多多指教和补充。

楼主(2021-01-04):
1)MIM (metal insulator metal):是利用上下两层metal之间的C,即极板电容,下极板为Mn,上极板为Mn+1,因为普通的Mn和Mn+1在三维空间隔着绝缘层离得比较远,所以C并不大。
2)MOM (metal oxide metal ):是finger电容,即利用同层metal边沿之间的C,为了省面积,可以多层metal叠加。
3)Poly-Well电容:工艺中有NPoly-NWell 电容和PPoly-PWell电容两种。
4)MOS电容:栅端作为阳极,源漏短接作为阴极,容值大小不准确。
5)PIP(poly insulator poly):是多晶硅电容,上下两层多晶硅与之间的绝缘层构成电容。

网友:
MIM的单位电容大不大不好说,比较看工艺,跟极板距离和介质层材料有关。
比如有的工艺会单独做一层metal只给mimcap用,距离可以控制的比较小。

网友:
MIM一般是单独的掩模,这样会增加成本。MOM可以和后端工艺同步做,不需要额外的掩模。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559927-1-1.html
可以看看这篇,讲解的比较清晰和简洁。

网友(2025-08-04):
PIP是不是用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