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innovus突然奔溃了

楼主(2021-01-04):
是floorplan的时候设置有问题,导致place无法正常进行,但是因为直接eat FP,导致没有对应的信息进行分析!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网友A:
这种信息还是第一次见,楼主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信息还是第一次见,楼主什么系统

centos,

楼主:
已经解决,是floorplan的时候设置有问题,导致place无法正常进行,但是因为直接eat FP,导致没有对应的信息进行分析!

楼主:
【已解决】innovus突然奔溃了

已经解决

网友B(2021-12-02):
我与遇到了,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与遇到了,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是floorplan的时候设置有问题,导致place无法正常进行,但是因为直接eat FP,导致没有对应的信息进行分析!

网友C(2022-08-30):
引用 楼主:
是floorplan的时候设置有问题,导致place无法正常进行,但是因为直接eat FP,导致没有对应的信息进行分析 ...

能具体说一下FPlan哪里设置问题么,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说一下FPlan哪里设置问题么,导致的

就是普通的crash,很常见的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目前为止,业内最活跃的技术讨论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普通的crash,很常见的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FPlan设置了row space,到了运行ccopt_design就奔溃了;相同的情况下,不设置row space就不会有问题,log文件也没有报任何错误,只是多了numPads,把io pin变成p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