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开关,为什么增大W会减小插入损耗?

楼主(2021-01-04):
射频开关,为什么增大W会增大插入损耗?
Ron的公式中不是与W成反比吗?

楼主:
你说Coff吗?

网友A:
不能用 DC 的观点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 DC 的观点来看。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B:
所谓的增大W  IL会减小是因为 W增大后Ron减小了,这只适合于低频,比如2GHz以内,
但是增大W的同时 Cap(或者说对地Coff 【这种说法不够严谨,词能达意就行】)也随之变大了,所以高频IL会恶化。
所以这是个跷跷板,需要折中。
LZ 哪家公司做switch:lol

网友(2021-04-16):
你是做射频开关吗

网友C:
coff增加了,所以漏信号到sub了,cdb与csb,如果是多路,其他off path也会漏信号,而且射频开关由于电容太大,匹配变差,S11会变差,导致信号反射了,必然会导致S21变差。多看看书吧,基础问题就不要问了

楼主(2021-06-17):
引用 网友C:
coff增加了,所以漏信号到sub了,cdb与csb,如果是多路,其他off path也会漏信号,而且射频开关由于电容太 ...

好嘞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增大W  IL会减小是因为 W增大后Ron减小了,这只适合于低频,比如2GHz以内,
但是增大W的同时 Cap(或 ...

嗯嗯,现在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