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ative和depletion 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1-05):
我在工艺库看到native MOS管的阈值很接近于零,正负值都有,而depletion MOS管阈值都很负,Dongbu的工艺达到了-0.8V。
这两种管子制作过程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本征管是指做完mos管之后没有进行阈值调整步骤,因此阈值接近于0V。随着corner和温度的变化,可以变成正的或者负的。耗尽管在VGS=0是常开的,因此阈值时一个负值,一般不会变成正的,需要特殊加工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征管是指做完mos管之后没有进行阈值调整步骤,因此阈值接近于0V。随着corner和温度的变化,可以变成正的 ...

谢谢。那普通MOS管的阈值也是处理过的吗

网友:
depletion MOS 是有掺金属,不需要栅压就存在导电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