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后仿真中使用stb仿真?

楼主(2021-01-05):
在后仿真中,stb仿真如何在后仿真文件中选择环路里的器件? 请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要从calibre里面进入ADE,打开前仿电路图进入,将ADE Setup 栏的environment里面的schematic前面加入calibre即可。

网友:
I'm not quite sure if I really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You can extract calibre view or hspice view
create config view for your setup.

You just need to select different view or "use hspice netlist" directly in config view.

Add iprobe, then run stb.

网友B(2021-10-12):
楼主,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后仿想看stb,直接插schematic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后仿想看stb,直接插schematic里不行

我还是妥协,单独打pin出来看了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妥协,单独打pin出来看了

您好。我也是把pin拉出来了,但是他提示这个错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2023-07-24):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妥协,单独打pin出来看了

请问单独打pin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23-08-30):
请教一下,在后仿的网表写IPRB()语句可以嘛

网友:
感谢资料的大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单独打pin是什么意思

把环路断开的点接个pin,拉到顶层

网友:
同问该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3-10-07):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23-12-12):
引用 网友A:
不要从calibre里面进入ADE,打开前仿电路图进入,将ADE Setup 栏的environment里面的schematic前面加入calib ...

您好,如果将calibre加在schematic前,跑仿真会优先使用calibre,但我的用于stb的器件是插在schematic里,PEX提出来的calibre是没有这个器件的,最后跑stb就会报错,因为仿真器在用calibre跑仿真时它找不到存在于schematic里面的器件,您有什么好方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在后仿的网表写IPRB()语句可以嘛

您好,又找到后仿网表中添加IPRB()语句的方法 或者 规则吗

网友F(2024-03-27):
引用 网友E:
您好,如果将calibre加在schematic前,跑仿真会优先使用calibre,但我的用于stb的器件是插在schematic里 ...

你好,遇到相同问题,请问你最后如何解决了啊,感谢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遇到相同问题,请问你最后如何解决了啊,感谢回复!

你好,我最后还是留pin处理的,比如一个运放,Vin+,Vin-,Vout端口都留出来,然后Vin-和Vout在testbench里连在一起(版图没连一起),同时在连线上插入iprobe或者vdc,跑stb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最后还是留pin处理的,比如一个运放,Vin+,Vin-,Vout端口都留出来,然后Vin-和Vout在testbench ...

感谢回复!
哦哦,明白了,就是多引出几个管脚,对应的符号图也需要改一改,但提取的参数是不用变化的,直接在引出的管脚上放置探针进行stb仿真,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
哦哦,明白了,就是多引出几个管脚,对应的符号图也需要改一改,但提取的参数是不用变化的, ...

是的~

网友(2024-07-10):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妥协,单独打pin出来看了

单独把pin打出来是怎么弄的呀?有没有教程之类的呀?

网友:
感觉打两个pin拉出来也不是很复杂,比操作网表简单快捷吧

网友(2025-01-21):
可以配合LVS BOX在不改变电路的基础上进行仿真,在想要加probe的地方用一根金属电阻代替导线,并做成一个symbol,一般宽度一样就行,长度无所谓,抽取后仿网表的时候Extraction Type选择Gate Level,抽取spectre,不要选caliberview,LVS Box添加自己建好的symbol,抽取出来后网表里对于你自建的那个Symbol会识别成一个只有输入断口和输出端口的Box,这个时候用Deepprobe在顶层引出你想要加probe的那几根线,然后再用probe连接起来。注意,spectre网表要将定义黑盒子的那条语句注释掉,不然仿真的时候会报工艺角的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