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libre xL,需要特殊的rule file吗?

楼主(2021-01-05):
如果我想用calibre xL提取版图中的寄生电感,是直接可以拿xRC的rule file来做还是需要特殊的rule file?

当然可能会有朋友认为它取的不准,但代理还没有回复我工厂给不给电磁仿真配置所以先看看能不能用calibre xL提取连线电感。

另外有几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我就放了一个电阻,电阻一头直接打label,一头连接到顶层金属,拉个300um再打label,做xL。
发现只有把 net filter关掉,才能提取出自感和互感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提取完毕之后,看到除了r、c、l(自感)、k(互感)这些之外,pex netlist里还出现了“v”和“f” 两种器件。
首先我想问问这是否正常,其次想问问v和f都是什么? v看来就是vdc,但f是什么就不知道了。请各位赐教。
但还有一个问题,我提无源版图的寄生,提出了有源的vdc,这河狸吗?虽然这里它就是个dc=0,应该是起到把两个net点短路的作用,但感觉还是很奇怪。

谢谢~

楼主:
好了,现在看到把same net mutual inductance关掉,就没有v和f出现了。
但也没有了k,即没有互感,就算我把两条线拉出来,一条围着另外一条绕了一个圈儿,也是没有k。mutual 电感报告中就完全没找到aggresor,不知道为啥。
一方面,不知道是否跟我calibre 的版本号比pdk要求的低有关系,不过下载calibre完毕要好几天吧。。。

另一方面,我怀疑我写的victim 文件不对,哪位能给我看一下正确的victim 文件的写法,如果能解释一下语法规则就更好了。

楼主:
好,看了calibre xl的manual,以及svrf的manual之后,把mutual inductance report开了。开了以后,看到基本只能提出两条比较近的连线的自感,没有互感。
但我都用到顶层金属百微米量级的长度了,没道理这么低。
然后从最下层金属开始排除,发现下层金属的提取都可以看到自感和互感,虽然值很低,但它还是有啊!
到了高层金属就看不到互感了,而且还有那么一层,只要放上它就啥也提不出来。
后来一看,X的,xrc文件要错了。如果你下层有8层金属,有比较厚的两个高层铜,还有一个alpa,那么应该要1p10m的xrc文件。

而且label打的位置也是有影响的,如果label打在一条很长的连线的中间,连线一头接个电阻一头悬空,那么xL只会提取从电阻到label位置的电感。

可算是弄过去了,

网友A(2021-11-17):
遇到相同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相同问题,请教一下

能搭起来电磁仿真环境就别用calibre提电感了。我用过的有EMX和momentum,感觉比calibre好使。需要EMX或者momentum软件和配套的各层金属介质描述文件,软件就论坛搜,层结构描述文件需要fab提供。

鉴于我现在已经不做射频了,别的也帮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