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上有很大的transition违例,怎么解决?

楼主(2021-01-05):
report timing时总是在pad上有很大的transition违例,且log会提示图示的问题
而且在opt_postroute后我的线延迟还是很大(.13工艺,线延迟应该可以降到非常小的),是不是由于transition违例造成的?

网友:
我会先查一下约束,是否合理。

输入,看一下set_driving_cell 设置。 以p1_in[5]为例: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your_buffer> -pin "Y" [get_ports p1_in[5]]

输出,看一下 set_load 设置。 以 PAD_P5[0] 为例:
set_load -pin_load <your_load_cap_value> [get_ports PAD_P5[0]]

网友(2024-05-04):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 同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
我一般第一张图的warning都是不管的,但是第二张图总感觉不太对
能不能发一下你的transition vio发生在哪里,总觉得你好像是pad接了一个std cell然后才到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