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license启动checkout时间10秒,啥原因呢?

楼主(2021-01-05):
synopsys license可以用,但每次启动它的软件都要10秒左右的间隔时间,怎么破?看着难受。。局域网,没有连接外网网线。

网友:
hostname hosts对应的设置不合理,或者有防火墙

网友:
License server daemon 带起来, 可能网络有问题才会拖比较久 , 你难道一直 on/off  daemon  ?  license带起来就别关 .

网友A:
# Synopsys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3.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4.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5.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127.0.0.1        srv4.sw.synopsys.com
127.0.0.1        srv5.sw.synopsys.com
127.0.0.1        srv6.sw.synopsys.com
127.0.0.1        srv7.sw.synopsys.com
127.0.0.1        srv8.sw.synopsy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 Synopsys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为什么要这么多重复的?
这个不会是官方留下的后门吧,一联网就被记录,以后好收拾我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这么多重复的?
这个不会是官方留下的后门吧,一联网就被记录,以后好收拾我们??
...

重复的可以删掉,这个写在hosts中,避免联网验证

网友(2021-06-30):
谢谢大家的解惑!

网友B(2021-11-17):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么?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2-05-30):
Me too. I have same proble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么?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5楼不是回复了么?都是不看回帖的伸手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楼不是回复了么?都是不看回帖的伸手党么

5楼的回复,没有解决问题。不对。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的回复,没有解决问题。不对。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可以请教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24-02-03):
引用 网友B:
5楼的回复,没有解决问题。不对。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07-18):
清空 /etc/resolv.conf ,或者注释掉里面的内容也行。
不用改/etc/hosts
软件启动时会联网synopsys的服务器,清空掉resolv.conf , 使软件无法进行域名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