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去线头脚本时,显示can‘t handle max(nil nil)错误,求帮助

楼主(2021-01-05):
使用去线头脚本时,load成功,按快捷键进行操作时,显示can‘t handle max(nil nil)错误,求帮助

网友A:
出处:http://bbs.eetop.cn/thread-873609-3-1.html
2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处:http://bbs.eetop.cn/thread-873609-3-1.html
27楼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处:http://bbs.eetop.cn/thread-873609-3-1.html
27楼

修改了没有那个错误了 但是没有反应 请问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了没有那个错误了 但是没有反应 请问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那就不太清楚了  帮你顶顶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接楼问一下,去线头脚本怎么写的?

网友:
加一个if判断obj是不是pathseg,因为path和pathseg的点坐标不太一样,如果是path先用converttopathseg转换成pathseg

网友(2023-12-20):
请问同学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看下面链接发的按上面的来改,发现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只能对path线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