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寄生二极管参数对不上

楼主(2021-01-05):
如图,这种结果显示版图的寄生二极管参数不对,要怎么解决?版图上怎么知道这个寄生二极管多大多小?

网友A:
可以通过电路xl出对应的layout,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电路xl出对应的layout,就不会有问题

这就是XL出来的管子

楼主:
改变DNW和PW的面积可以改变版图的寄生二极管大小,从lvs结果来看是这样。但是,感觉这并不是解决办法,这会导致面积浪费。

网友:
这个寄生diode不应该是根据你版图实际提取面积,然后反标到原理图的吗,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这个是寄生二极管,版图中是没有具体器件来体现的。
解决方法就是,依照版图的参数修改电路,改Diode width 和Diode length,相乘等于版图dio的area,一般一个设为100、1000。另一个带小数,比如上图125.283,设置width 10u ,length 12.5283u

网友:
导网表出来时,把二极管的属性值a加上就行了

楼主:
最后版图老大说电路那个是理想值,这个LVS可以忽略它

网友:
寄生diode的面积问题可以忽略的!

网友C(2024-04-22):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寄生二极管,版图中是没有具体器件来体现的。
解决方法就是,依照版图的参数修改电路,改Diode width ...

它会自动四舍五入成12.53u,导致和LVS的对不上怎么办呀

网友(2024-10-19):
引用 网友C:
它会自动四舍五入成12.53u,导致和LVS的对不上怎么办呀

兄弟,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