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带隙运放的极性是不是标反了?

楼主(2021-01-05):
电阻R2阻值大于R1啊,这么标正反馈不是强于负反馈了么

网友A:
左路的反馈系数比较大,注意到上面pmos有反相作用,要让左路负反馈,它应该接到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路的反馈系数比较大,注意到上面pmos有反相作用,要让左路负反馈,它应该接到正端 ...

是的,PMOS管相当于共源放大器,有反向作用,运放+端是负反馈,-端是正反馈,M3漏端的总电阻不是比M4漏端总电阻大么,R2是大于R1的啊,这么看不应该是右边那路反馈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PMOS管相当于共源放大器,有反向作用,运放+端是负反馈,-端是正反馈,M3漏端的总电阻不是比M4漏端 ...

正因为左路下面的输出电阻大,当上面的电流变化相同的时候,它的电压变化会比右边大

网友B:
新人分析,不知道对否,假设pmos的栅极有个向下的Δv,会使得x、y点有个对应的Δv,该Δv与x、y点的输出阻抗对应,x点的输出阻抗包含了rp4//(R1+rq1),y点的输出阻抗为(rp3+R2)//(rq2),一般mos管的阻抗都很大,这里忽略一下,同时假设两个BJT的阻抗差不多,就会得到x点的阻抗为R1+rq1  y点的阻抗为rq2,因此x点op的正极,环路负反馈,正确的。
还有一种分析方法,假设pmos的栅极有个向下的Δv,会使得两个支路上有个Δi,这个Δi对x、y点的电压的影响,x点为R1*Δi+Δi/gmq1   y点的影响只有Δi/gmq2,假设两个BJT的gm差不多,实际上应该也是一样的,因此x点向上的Δv较大,因此接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因为左路下面的输出电阻大,当上面的电流变化相同的时候,它的电压变化会比右边大
...

R2大于R1的,M3漏端电阻大于M4漏端电阻啊,不是右边的输出电阻大么?这个输出电阻看的是两路PMOS管漏端的输出电阻,还是X和Y点之下的输出电阻啊,我咋有点懵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分析,不知道对否,假设pmos的栅极有个向下的Δv,会使得x、y点有个对应的Δv,该Δv与x、y点的输出阻 ...

感谢大佬,这个解释我看懂了,是看X点和Y点的哪个输出阻抗大,我之前理解的是看两路PMOS管漏端的哪路输出阻抗大了

网友:
x点是负反馈,y点是正反馈,必须保证在正反馈环路增益小于负反馈。
楼上忽略了高频的分析,一般vref点会挂电容的,正反馈环路增益在高频会更低,有利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