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一拖四方案

楼主(2021-01-05):
一路HDMI输入,四路HDMI输出;输入最大4K,输出有可能需要做SCALING UP到FHD。有意者请站内联系。

网友:
你是需要做芯片还是要用现成的设备呢?

楼主:
寻找方案,不是一拖四,客户需求改为一拖16。

网友A:
FPGA方案可接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方案可接受不?

可以。最好能先发一个SPEC我看看,确认是我所需要的。谢谢。

楼主:
请问谁有。FPGA/芯片方案均可

网友B:
珠海芯思科技有限公司(SiliconThink),专业视频处理设计开发。
公司主要围绕自主开发的成熟IP核:H.264编解码器,JPEG编解码器,视频输入输出接口(HDMI/SDI/Camera Link),图像去噪(2D/3D滤波),Central DMA,OSD字符叠加等,承接视频处理类、算法类(AES/DES等)FPGA项目开发。
联系:info@siliconthink.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珠海芯思科技有限公司(SiliconThink),专业视频处理设计开发。
公司主要围绕自主开发的成熟IP核:H.264编 ...

请问有成熟方案吗? 还是需要开发?

网友B:
总得需要点时间嘛。淘宝有现成的,你也不在这儿问啊。

楼主(2021-04-17):
引用 网友B:
总得需要点时间嘛。淘宝有现成的,你也不在这儿问啊。

那估计开发周期需要多久? 开发费用大约是?  请注意,当前的需求是一拖16,输入是1080P

网友:
设计时间,价格看你系统具体咋拖。具体QQ联系:1691246122

网友:
HDMI,1拖16,如果使用FPGA的话,这得用多大的FPGA啊? 光serdese都要几十个,这样的FPGA绝对是死贵。
除非用多颗FPGA级联,1拖4,再4拖16还可以。
再就是数据量看着还行,使用serdese完全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我们可以使用fpga方案来做,功能上不麻烦,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fpga选型,把物料成本控制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可以使用fpga方案来做,功能上不麻烦,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fpga选型,把物料成本控制到最低。 ...

不知道当前的需求还需要我补充什么吗? 如果不需要补充,您能评估一下大致BOM成本和开发周期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当前的需求还需要我补充什么吗? 如果不需要补充,您能评估一下大致BOM成本和开发周期吗? 谢谢

...

FPGA选型的话,lattice有一款 ECP3 149K LUTs的器件,有16个高速收发器,应该比xilinx/altera 同等级的fpga要便宜。
有16个高速收发器的fpga,可以实现hdmi的1收4发。1拖16的话,得需要5片 这样的fpga。这个是主要的物料成本。其它的电源,时钟,连接器等,详细的成本还得再计算。而且fpga的价格,和购买的数量关系很大。
您这个是硬件和fpga开发都需要找人做吗? 因为需求不一样的话,这个开发的时间差别也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选型的话,lattice有一款 ECP3 149K LUTs的器件,有16个高速收发器,应该比xilinx/altera 同等级的fp ...

是的,全套方案。FPGA+硬件

网友(2021-05-28):
做个分屏器就可以了。本团队十多年的技术开发经验,多种合作模式。专业外包开发电子项目、物联网项目。 2G/4G /NB-IOT, WiFi/ 蓝牙/ Lora/ Zigbee/以太网,各种物联网平台对接、通信协议。 应用场景:智能家居、远程采集、远程控制、路灯监控、传感器采集 无线GPS/北斗定位开发、定位追踪器、物联网开发TEL&VX:[ 13410174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