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SDM噪声消除技术请教

楼主(2021-01-05):
CP-PLL如果消除量化噪声,一般paper上都有使用DTC或者idac补charge pump。
听说还有一种通过补lpf的电容电荷的方法?有人在paper上看见过吗?

另外CP-PLL如果使用LMS进行gain cal,那么去检测什么呢?高精度ADC去检测vtune的ripple吗?(如果是ADPLL,只需要检测TDC的输出digital code即可,模拟去抓什么?)

网友A:
A 1.8GHz Spur-Cancelled Fractional-N Frequency Synthesizer with LMS-Based DAC Gain Calib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1.8GHz Spur-Cancelled Fractional-N Frequency Synthesizer with LMS-Based DAC Gain Calibration

thanks 这篇文章解释了如何去检测补偿效果。但似乎不是通过lpf电容去补偿的,而是通过iD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s 这篇文章解释了如何去检测补偿效果。但似乎不是通过lpf电容去补偿的,而是通过iDAC。
...

A Wideband Fractional-N Ring PLL Using a NearGround Pre-Distorted Switched-Capacitor Loop Fil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Wideband Fractional-N Ring PLL Using a NearGround Pre-Distorted Switched-Capacitor Loop Filter   ...

THANKS A LOT

网友:
很牛逼的样子  哈

网友B(2025-10-27):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关于DTC消除CPPLL量化误差的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关于DTC消除CPPLL量化误差的资料吗

我建议你去看看2014 ISSCC的一篇开环小数分频器,个人觉得这是最简单易于理解的DTC补偿DSM量化噪声技术,直接应用在CPPLL也没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去看看2014 ISSCC的一篇开环小数分频器,个人觉得这是最简单易于理解的DTC补偿DSM量化噪声技术, ...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名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名字吗

A 20-to-1000MHz ±14ps peak-to-peak jitter reconfigurable multi-output all-digital clock generator using open-loop fractional dividers in 65nm 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