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下,HVT,RVT,LVT MOS管仿真的阈值电压和Spice Model Note给出来的差别较大?

楼主(2021-01-05):
各位,打扰问个问题,就是最近开始设计,在某28nm线宽下进行,首先对各种MOS管的阈值电压进行仿真,发现和给出的Spice Model Note差别较大?图一,二,三分别是HVT,RVT以及LVT工作在饱和区(Vgs = 0.6V,Vds = 0.45 V,电源电压Vdd = 0.9 V)情况下阈值电压随MOS管W和L的变化关系,可见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别,尤其是管子的栅宽比较大的时候。

(图一,HVT阈值电压和管子宽长扫描关系)

(图二,RVT阈值电压和管子宽长扫描关系)

LVT

LVT

(图三,LVT阈值电压和管子宽长扫描关系)

对比Spice Model Note,以LVT为例,如下图四所示,可以看到对于短沟器件(栅长 < 50 nm),阈值电压在150 mV以下,中等沟道长度(90 nm < 栅长 < 240nm),阈值电压也在300 mV以下。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大家有用过28nm 工艺的可以分享一下大概的阈值电压范围吗,
出现这么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是Cadence没有配置好(怀疑是这个原因),还是工艺Model的原因(大概率没有问题,按照perl脚本安装)?

楼主: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交流进步!

网友A:
差别大的器件没有实际流片经验尽量不用,实在要用就保守设计

网友B:
我的管子和你的Vth差不多,应该就是工艺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管子和你的Vth差不多,应该就是工艺的事情

刚刚看了一下,工艺库spice mode note给来出的三种Vth,都有特定的仿真环境,和我们实际Design的时候Cadence给出来的Vth不太一样,应该也不是cadence的问题,具体深追的话,可能要看model里面的Vth到底怎么定义的,所以实际28nm 做设计的时候,并不能保证管子永远工作在饱和区吧,在弱反型或者弱反型与强反型的临界区域应该也常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大的器件没有实际流片经验尽量不用,实在要用就保守设计

嗯嗯。

楼主:
关键是Cadence,仿真出来的Vth是怎么算出来的,Spice Model文件没有看到相关的定义语句。

网友:
Id=1u时候的Vg? VD=VDD还是VDD/2 ....

网友C:
可能是你的仿真条件与工厂测试条件不一致引起。一般工厂测Vth分为VT_lin和VT_sat。前者为vds=0.1V,扫描Vgs 当ids=0.1u时的Vgs。后者为Vds=vdd时测得。也有代工厂将ids定到到0.05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仿真条件与工厂测试条件不一致引起。一般工厂测Vth分为VT_lin和VT_sat。前者为vds=0.1V,扫描Vgs ...

是的,我现在的疑惑是Virtuoso里面的Vth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或者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这个可能与Vth的公式有关系。BSIM的模型里面VTH=Vth0+Wvth+Lvth+Pvth公式很长记不住。你把仿真条件设置到与SPICE MODEL一样应该就可以了,也可以用HSPICE验证一下。T的工艺应该就是我之前说的0.05u时的vg

网友:
你怎麼算vth的?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那个Simulation table是包含在哪个文档里面的? 我在TSMC_doc里面没找着,您能说一下,一般这个文档是在哪里可以找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那个Simulation table是包含在哪个文档里面的? 我在TSMC_doc里面没找着,您能说一下, ...

就是Spice Model就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Spice Model就可以找到!

好的,谢谢!

网友:
感觉短沟道工艺对模拟电路不是很友好。很多时候不能让管子在饱和区

网友E(2021-02-06):
spectre 仿真option里面有设置的,好像是电流还是电压模式,小尺寸用电流模式计算VT。你找找。

网友(2021-05-30):
楼主可以搜搜BSIM手册,里面有你想要的定义。

网友(2021-08-31):
vth_lin 定义 65/40 是 vd=0.05 id@4e-8*W/L 时候的vgs
cadence vth 定义没找到过,可以问问cadence或者文档翻翻。

网友(2021-10-30):
引用 网友E:
spectre 仿真option里面有设置的,好像是电流还是电压模式,小尺寸用电流模式计算VT。你找找。 ...

你好 这个在哪设置 我在dc里面没找到

网友(2021-12-29):
SPICE Model给出的Vtsat是VG=VD=VDD情况下的

网友(2022-05-15):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工艺库spice mode note给来出的三种Vth,都有特定的仿真环境,和我们实际Design的时候Cade ...

初用28nm工艺,讨论一下。1. Vth应该还是看cadence仿真出来的,代工厂给的model因为测试条件的部分未知,不能直接使用。
2. 能不能用在weak inversion region,看了一些答案也没有定数,不过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的,28nm这种短沟道器件,特性不能用长沟道知识衡量。根据实际仿真情况,在weak inversion region, 也就Vgs<Vth,电流和跨导都保持着moderate inversion的特性。 在Id-Vds曲线中,也没有进入截止区。更甚者,跨导因为受到strong inversion区的速度饱和效应限制,无法继续提升,在weak inversion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数值。但即使工作在传统意义的weak inversion状态,还是要注意这种状态跟截止状态很接近,可能会因为工艺或温度的原因导致器件无法工作。就像论坛里说的,创新发paper是可以的,商业流片大概率是会避免的。

网友:
软件定义和代工厂model定义差异,或者高阶效应